齿轮齿条定长管材送料系统---求助

楼主(2009-12-21):
哪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
参数指标:
最大送料长度(mm):800
送料直径(mm):φ8×1
送料速度:010m/min(可调);
送料精度(mm):±1
工作台形式:水平工作;
工作方式:24小时连续工作;
送料方式:长度无级可调。

网友:
导轨,齿轮,齿条,电机,编码器,移动小车,前面一个固定气动夹子,小车上一个随车夹子,两个配合一下,
大虾自己玩一下也非常有趣,还能增长见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齿轮齿条呢?麻烦了不是?

网友:
要看作业效率,及场合,如果半自动的,可选用手动定尺,也比较易于控制长度,方法用滚道输送。

网友:
用链传动也是可以的啊,比齿轮齿条加导轨便宜多了。

楼主:
我也想用其他办法啊,比这个简单又好用。这个是我们课程设计给定的题目,没办法的

网友:
齿轮齿条太麻烦了,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