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抵住一台电机的转子时,为什么电流会增大?

楼主(2009-12-21):
道理是什么?

网友:
反电势没有了,电流就上升了,基本问题了

楼主: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找电机的书看一下吧,说到这我不知怎么解释了.

网友:
属于电机里的堵转电流上升的问题,也是电机的一个基本参数。

网友:
听说过电机的堵转电流吗?

网友:
就像大坝,如果关闸的话,就相当于抵住转子,水位就会上升,河床底部的压力就会上升,也就是电流会上升。

网友:
建议再去学一下高中的物理

网友:
根据U=E+IR,当E=0,I=U/R,而R一般很小,所以抵住电机转子时(即E=0),电流会增大!!!

网友:
是这样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换句话说,电机也是有脾气的。
电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额定转速运转,俗成跑得欢,就如你按住他,不让他动,他当然要发脾气了,就会使劲想挣脱你的魔爪,这样血液循环就会加快,专业地说就是电流会上升,但正如你和刘翔的差距一样,不同的电机的脾气不大一样,所以有个专业指标叫堵转电流。
奉劝楼主:
不要试图约束任何事物,就像你要是摁住刘翔不让他起跑,他指定回头给你个大嘴巴。

网友:
哎,没人念书啊,

网友:
增大电流即增大转矩好克服阻力

网友:
不念书真是害死人啊,
但就是不念,你也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念什么书,请指教

网友:
呵呵。就算大侠念给他听,他也不听的。
电机,入门很容易,深入很难。好象只有一个院士是搞电机的。

网友:
抵住液压马达就没这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换句话说,电机也是有脾气的。
电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额定转速运转,俗成跑得欢,就如你按住他,不让他动,他当然要发脾气了,就会使劲想挣脱你的魔爪,这样血液循环就会 ...
引用 网友B:

高人之言。

但力矩电机可以抵住甚至堵转。由于力矩电机的阻抗较大;其堵转电流较小,同时采用了强迫通风,所以能满足一定时间内的堵转要求。

网友:
抵住液压马达就没这问题。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的液压系统内还有溢流阀。如果你的液压站的输出压力可以达到100MPa,且没有溢流阀。你再想像一下后果。

网友:
抬杠比打幡挣的多……
即使没有溢流阀也没问题,上次咱们一个客户来电话说,他用手就能把咱们7000Nm的钻杆抱停……

网友(2010-10-15):
回去翻下书本,书里说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电动机的堵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