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心金属上钻孔用什么刀具效率高?

楼主(2009-12-21):
譬如,材料为20CR的外径Φ65,长度100,钻个Φ50大的孔要钻通,在普通车床上加工,请问这个用什么刀具效率能高点呢?

网友:
孔有什么要求没,没要求的话直接钻头钻穿就行了

网友:
钻--->镗
! O& a" p5 Q  }9 K7 d直接钻不行的,这么大的钻头不好找,而且切削力会很大,夹不住的。

网友:
普通麻花钻直接钻

网友:
先钻再扩,大钻头一次钻费时,费力

楼主:
孔没要求,我们用的就是普通麻花钻,但我想提高点效率用什么刀具好些呢?

网友:
生产批量大,用套料钻,废料还能利用

网友:
套料钻,排屑是问题,且不经济

网友:
先钻后扩吧

网友:
普通麻花钻磨成群钻直接钻

网友:
用群钻钻 速度快些

网友:
外圆65.内孔50,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金属管吧,或者无缝管。。。

还是用钻的比较好吧。。。50钻头钻100深,小意思了,我们经常钻的,比这个大的还钻过,深度都300多呢,我说的是80的钻床上,车床上要是这么搞的话,比较费劲吧

网友:
钻孔后,车加工

网友:
10#的意见比较好,不过如果你那不是老企业的话,我怕你找不到会磨群钻的人,用群钻钻这样的孔,效率提高4倍不是问题,钻头的耐用度提高3倍的样子;50的钻头很常用啊,为什么说不好找呢?不行就用45左右的好了,钻好顺便车一刀就是

网友:
不说了,呵呵。楼主就没说明白是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无缝钢管做原料呢?钢铁厂帮你把洞打好了,你只要车一下就好用了。既省工又省料,按时髦说法,非常低碳。

网友:
扁钻,我可以帮你设计QQ819771530

网友:
最好用六角车床,50的孔是小菜一碟,100的孔都没有问题,自动走刀,省时省力!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用合金钻

网友:
先钻再扩,大钻头一次钻费时,费力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用长料上深孔钻完在锯QQ;43282894

网友:
定做管子吧

网友:
用群钻或者用管料,我觉得还是用管料,省力省料

网友:
我也赞成套料钻:既节约材料还省时间。

网友:
改扁钻,成本低,效率比麻花钻高,QQ819771530

网友:
先钻后车吧

网友:
用阶梯钻,既省力又快。

网友:
扁钻很实用的,而且便宜QQ81977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