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用来粗加工最好买那种型号车床?

楼主(2009-12-21):
通常用的C6140与C620那种做粗车比较好,为什么?我听说是C620比较有劲,那是为什么呢?现在还能买到这样型号的新机床吗?大概什么价格,是那里产的呢?

网友:
c616吧,20虽有劲,用电也多

网友:
粗加工尽量选用功率大的机床

楼主:
粗加工尽量选用功率大的机床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齿轮什么的也要相应大些的吧?

网友:
请问车管子的丝扣是属于粗加工?

网友:
沈阳机床厂的CA6140就不错,我们集团有100多台,专加工法兰,切削量一般在8到16mm之间,法兰外圆在120到250mm之间,基本都是一次全部切除

网友:
别用620或者616,淘汰型号了,使用时不方便,616下面的齿轮箱容易损坏。

网友:
用新机床拿来粗车,多心疼啊,还是搞几台旧机床吧,比较实惠

网友:
沈阳机床厂的CA6140就不错,我们集团有100多台,专加工法兰,切削量一般在8到16mm之间,法兰外圆在120到250mm之间,基本都是一次全部切除
引用 网友B:

CA6132及CA6140沈阳机床厂的好!
用旧机吧!
新机粗加工我都舍不得!!

网友:
C6140是经典,其中C6140B看着好像更扎实些,在这个规格的普通机床里应该是最好的了,买几台旧的就足够用了。不建议买620,虽然劲大,但是容易坏,抗磨损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