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边4-R5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21):
各位好,请教CAD里边4-R5表示什么意思了,请高手指教,我是初学者了.

网友:
不就是四个半径为5的圆么

网友:
就是有四个半径为5的圆

网友:
或者是4个R5的圆角

网友:
四处半径为R4的圆角

网友:
表示图形上有四处半径为R5的圆弧。

楼主:
不是,是在内径上标示的了,而内径上只有2个这样的圆弧了.

网友:
最好把原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标了4-R5就一定是有4处R5的圆弧,否则可能就是作者疏忽。

网友:
标了4-R5就一定是有4处R5的圆弧,否则可能就是作者疏忽。
引用 网友A:

同一楼上观点

网友:
4-R5的标注方法不符合国标规定。

网友:
4个半径为5的圆或圆弧,只能看到两个的话,是不是另外两个这个视图没反应出来,在其他视图里找找看,要不就是绘图人员标错

网友:
上图才能说清楚

网友(2010-01-29):
我也知道,我学CAD没多久,不大会话,你说的这个就是表示一个零件上面有四处R为5的圆弧!

网友:
发个图上来吧

网友: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上

网友(2018-05-17):
表示图形上有四处半径为R5的圆弧

网友(2022-06-13):
确实不符合国标规定

网友:
国标里边有这样规定的标注方法吗?这种4-R5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
国标里边有这样规定的标注方法。但是一般4个R5的圆弧要沿着圆或方形均匀分布,如同螺孔的标注一样。

网友(2023-04-03):
表示有4个R5的圆或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