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数控加工紫铜棒,精度保证了,就是光洁度不行?

楼主(2009-12-21):
我用数控加工紫铜棒,精度保证了,就是光洁度不行。销子总沾在工件上。请教各位怎么处理?在下新手,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使用PCD刀片,或者使用大前角锋利刃合金刀片。

网友:
刀片的问题,选择适合切削有色金属的刀片

网友:
加工紫铜选用普通合金车刀就可以了。光洁度上不去主要原因是紫铜粘刀。加工时浇上切削液就可以避免粘刀!在精车时尽量选择小的吃刀量。车刀刃磨时选择大前角和正的大刃倾角。粗造度可达0.8

网友:
我也不知道刀具啥名字,反正我叫别人给我拿的做铝件的合金刀,很好用。关键是余量和冷却的问题。
粗车:高转速,大余量,快走刀---只要主轴不会卡住,产品不会打滑尽量加快。
精车:高转速,余量《=0.2,走刀根据光洁度要求
冷却:条件好用煤油,柴油,不行就普通的皂化油加浓点就行了。光洁度要求实在高就只能用油了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加工,效果很好

网友(2010-01-21):
分一下粗精车
一定要用油!!!
一般的刀都行!!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具
用油冷  精刮时吃3S左右 步距设定3S
J加工完成可以用1200的砂纸轻磨就  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