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系统参数被锁住了,怎么改啊?

楼主(2009-12-22):
FANUC oi 系统参数被锁住了
怎么改啊?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N@SUN%29%7E$S4TKRY08QA%7BU64.jpg 写参数那里为0为什么该不了1
有知道的大哥说下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1,你操作方法不对,
2,功能参数被修改(具体我没查过,应该是有功能参数的)

网友A:
在“OFFSET”界面找出参数界面,将参数#3292第7位改为“1”。18i是这么改的。先试一试,明天到单位找台0i再给你看一看。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种可能.
还有钟可能就是PLC里做的写保护,这个要看梯图才知道怎么解除写保护.以前有客户让俺给做,解锁方法是按住某个键3秒以后再同时按另外两个键.

网友:
好像是在OFFSET第一个页面参数里吧,明天也看看

网友:
系统x20插头松动,电容被击穿

楼主:
晕啊!
里面找不到#3292啊!
还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2011-10-08):
1.0i-mD      在诊断画面输入3299把PKY改为1.就可以了。
20I- MC      在参数里把3292改为1就可以了。(哪一位我也忘了,不好意思哦)
                      试试吧?应该没问题哦?

网友:
1.查看参数3299#0是否为1。
2.如果为1,查看信号G46.0是否为0。
3.如果第一项为1第二项为0,查看梯形图中G46.0如何被写为0。
4.如果是LZ的厂里没有付尾款被机床厂锁了的话,请不要用上述方式,直接付款。

网友(2014-05-06):
引用 网友A:
在“OFFSET”界面找出参数界面,将参数#3292第7位改为“1”。18i是这么改的。先试一试,明天到单位找台0i再 ...

大侠,在“OFFSET”界面下修改参数值不需要将“写参数”改为1吗?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产家

网友:
oi车和加工中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fanuc系统不同的厂家。参数还有很多不同的,不了解清楚不要乱改。和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
好像要调到MDI模式、还是编辑模式才能改···

网友:
到MDI然后然后改1参数就可以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