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求翻译---求助

楼主(2009-12-22):
Tolleranza generale di lavorazione +/-0.1mm
smussi non quotati 0.5X45度
tolleranza generale sulle superfici grezze +/-0.5mm
raggi non quotati R3      angoli di sformo non quotati 1.3度
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我查不出来,好象是德文或者法文,英文吧,第一选择是德文,第二是英文,看起来英文不像,所以法文也有可能但是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
1. 不是英语。
2. 也不是法语
3. 很可能是意大利语。

网友:
这个不是德语~我看不懂。。

网友:
查了一下这个是意大利语,大致的意思是
一般加工上下偏差为+/-0.1mm
未注倒角为 0.5X45度
一般表面粗糙度上下偏差为+/-0.5mm
未注圆角为R3
能力有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注:最后一句我也不太明白,查不出来。

网友:
一般表面粗糙度上下偏差为+/-0.5mm?
幽蓝社友,这句话不对吧。
麻烦再复核下

网友:
我用翻译软件试了下,结果仅供参考哦
加工面尺寸公差为+/-0.1mm
未注倒角为 0.5X45度
未加工面尺寸公差为+/-0.5mm
未注圆角为R3
最后一句软件不知所云,我就更不明白。

网友:
不是德文!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查了一下书,仅供参考:
表面粗糙度标注方法:
1)注写Ra时,只写数值:

 2)注写Rz时,应同时注出Rz和数值:

3)注一个值时,表示为上限值;
  注两个值时,表示为上限值和下限值。

网友:
下面的是意大利文,翻译如下:

Tolleranza generale di lavorazione +/-0.1mm   未注公差+/-0.1mm

smussi non quotati 0.5X45    未注倒角0.5x45°

tolleranza generale sulle superfici grezze +/-0.5mm  表面粗糙度+/-0.5mm

raggi non quotati R3     未注倒圆 R3

 angoli di sformo non quotati 1.3   未注角度公差 1.3

网友(2010-05-12):
不明白, 好难啊 ,需要多学N门外语用的上

网友:
最后一句会不会是未注拔模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