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缠屑---请教

楼主(2009-12-22):
除了且学参数外,跟刀具角度有哪些关系?

关于车刀和丝锥

网友:
好像刀具角度不易过大

楼主:
前角么?
主要是丝锥谁给讲讲

网友:
丝锥缠屑?什么工件材料?不锈钢吗?

楼主:
40Cr
加工中心
M16

网友:
丝锥的断屑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可以试试用螺纹铣刀加工。

网友:
丝锥可以用螺旋丝锥,车刀片使用带断削槽的的刀片

网友:
恭喜手扶拖拉机荣升版主。再接再厉啊。

楼主:
螺旋丝锥,螺旋角的大小对于断屑有哪些影响

网友:
螺旋角可以看成是轴向前角,越小,断屑越容易,但是螺旋角对于断屑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正确。

网友:
改善攻丝屑形的一些方法:
1.使用不涂层的或蒸汽氧化处理的丝锥代替PVD涂层的;
2.去掉前刀面的PVD涂层;
3.减小前角或使用前角更小的丝锥;
4.减少丝锥的倒角长度,如用E型倒角(1.5~2牙)代替C型倒角(2~3牙);
5.减少槽数;
6.降低切削速度。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想想切削过程,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