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旧设备的齿轮需要修复,计算时碰到了难题!

楼主(2009-12-22):
现手头有个旧设备的齿轮需要修复。在计算时碰到了难题。
请懂齿轮设计的高手帮忙计算一下:在下万分感激
齿数Z=38,量取齿顶圆直径为172,
与其配对的齿轮无法拆除,量取齿顶圆直径为125,齿数Z=27.
量取两轴中心距为A=140.5.
不能排除其为英制齿轮。。。。。。。

网友:
你先套公制,再套英制,看那个最接近,解决制式问题,
再精算,看是否是变位,是高变还是角变,最后就确定下来了,
还有,旧齿轮考虑磨损,用齿高去套磨损量,或对滚测‘背隙’,小齿轮磨损大,大齿轮磨损小,加权平均,分配磨损,算齿厚,
最后综合衡量就知道了

网友:
好象是英制的呢,普通齿轮,可惜没搞过这样外国货,问问别人吧,

网友:
径节制计算也不麻烦,套公式算一下,网上有计算程序,下一个,算算也非常简单,

网友:
先看是否是外国设备,若不是,大体应该排除英制齿轮的可能;又英制齿轮的压力角较小,看起来齿厚偏肥;排除以后即可按公制齿轮来判断了。

网友:
过侠和其他诸位理论指导,我按点拨试试做些苦力的干活。
如果没有变位的话,楼主给了140.5的中心距,也给了相啮合的两个齿轮齿数38和27,那么计算模数140.5/(38+27)*2=4.323;大齿轮齿数38,外径172模数有172/(38+2)=4.3;小齿轮为125/(27+2)=4.310。3者是一致的。
问题是这4.3既不符合公制渐开线齿轮的模数系列,也无法圆整成以分数形式表示的英制径节制模数系列数值。
这恐怕才是楼主困惑的问题。

网友:
只能理解为设备制作时因为中心距和传动比都受到限制,只能是这个140.5、38和27这3个数值,于是变位解决。
是否可请楼主将拆下的齿轮齿形传上来呢?

网友:
没有见到实物,只能是猜测,原因非常多,假如我见到实物,应当没问题,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有人测量不准,有数错齿数的,有不会测量奇数偶数齿的,我在现场见到过多种原因,
另外,确定是公制,或径节制以后,其他都没错,唯一就是变位,角变位,许多人都不理解,

网友:
没有见到实物,只能是猜测,原因非常多,假如我见到实物,应当没问题,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机械社区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有人测量不准,有数错齿数的,有不会测量奇数偶数齿的,我在现场见到过多种原因,
另外,确定是公制,或径节制以后,其他都没错,唯一就是变位,角变位,许多人都不理解,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肠的朋友的提示和指导,让我感觉到了这个社区的温暖。

网友:
M=4.32,但国标没有这个模数,英制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特别感谢6楼的朋友能够给我作出计算进行校对,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我也曾考虑过径节齿轮,因为根据测量数据计算所得模数4.3刚好与径节6所对应的模数4.233相接近。但此设备的产地是公制国家,而且其余齿轮也均为模数制,我想当初设计者也没这个必要就该对齿轮去设计成英制的吧!所以我暂时先排除英制的,若按照模数4.5计算,标准中心距146.25要大于实际所测中心距140.5,所以可以排除高度变位,假设其为角度负变位,又不能对小齿轮重新制作,请问我是否可以按照大齿轮齿顶圆的位移量粗劣算出大齿轮的变位系数。然后根据A/A’和齿数和查表得出总变位系数,再去核对小齿轮的变位系数?

1# Y-U-C

网友:
像现在的情况,如6楼所计算,3个数值可认为是相等的,就不必再去凑了,直接计算就可以。
如果是4模数,也不是没有可能。
成对换无所谓,单换一只,应该把模数搞清楚。
正变位和负变位的齿轮,从齿廓形状应该分辨得出。如果能够你把拆下齿轮的齿形拓下贴出来,大家就容易判断了。

网友:
我听人说上海第七机床厂生产的床子,齿轮都是英制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网友:
怎么不测公法线呢,在计算确定

网友:
会不会径节为6?
径节=25.4/模数

网友:
怎么不测公法线呢,在计算确定
引用 网友A:

单靠测公法线不能判断变位方向。

网友:
会不会径节为6?
径节=25.4/模数
引用 网友B:

按标准齿轮计算尺寸与实测尺寸误差大,即使是径节制齿轮,也是变位的。

网友:
冒昧地问一下楼主,这对齿轮是直齿还是斜齿(螺旋)齿轮?
如是后者,即可得到以下计算结果:
端面模数 4.3230   法向模数  4    螺旋角  22度17分29秒
小轮齿数  27  小轮外径  124.723 毫米  大轮齿数  38  大轮外径  172.277 毫米
以上仅是猜测。

网友:
上面的小王社友的考虑,在只有齿顶圆尺寸和齿数情况下很有道理。不过和中心距尺寸一靠,就不对了。
如果是标准斜齿轮啮合,中心距只有130,和楼主给出的140.5差太多。

网友:
这个帖子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再做参考就学得更多了

网友:
回伏枥大师,螺旋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是按端面模数计算的,小轮分度圆直径116.721毫米,大轮分度圆直径164.274毫米,此时中心距即为140.5毫米。请大师明察。

网友:
冒昧地问一下楼主,这对齿轮是直齿还是斜齿(螺旋)齿轮?
如是后者,即可得到以下计算结果:
端面模数 4.3230   法向模数  4    螺旋角  22度17分29秒
小轮齿数  27  小轮外径  124.723 毫米  大轮齿数  38  大轮 ...
引用 网友C:

螺旋角弄成整数才行

网友:
还是请楼主提供齿形,大家就不需要在这里猜测了
猜测,也是增加知识面,有些可能是专家,有些也就是按书来搬
还是认真点,

网友:
回伏枥大师,螺旋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是按端面模数计算的,小轮分度圆直径116.721毫米,大轮分度圆直径164.274毫米,此时中心距即为140.5毫米。请大师明察。
引用 网友C:

是我闹笑话了。
谢谢指正!

网友:
方便可以记过来帮你看看。呵呵QQ443203832

网友:
我采用中美混合算法算了个,错了大家莫笑呀,权当操练。
假如是直齿
P=6,p=0.5236,换成国标就是:m=4.23333333333
考虑到z1=27,z2=38,奇数齿不好测,估计齿顶圆有误差,因此先算z2的变位系数。
a=137.5833,a'=140.5,d1=114.2991,d2=160.8665,h*=1
α'=23.0468°,总变位系数x=0.7314,dy=0.0424
x2=0.357 da2=172,x1=0.374,da1=125.573

网友:
齿轮从工作以来,从来没接触过,从来没有!

网友:
学习了,齿轮方面很欠缺。“变位”是个什么概念?变位后就是非标了吗。。。

网友:
一般来说,除非手中有可靠的备件或原始图纸,修复旧设备的齿轮还是以成对更换为宜,单换一只的难度往往较大。首先测绘计算不易精准,做不到和原来的一样。其次,未更换而已磨损的齿轮与新齿轮也不能很好地啮合,传动质量下降,噪声大。最后,还要受到加工设备和条件的限制。成对更换则可根据和利用现有条件,进行齿轮副的设计和制造,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