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板用哪的刀头好?

楼主(2009-12-22):
2米立车 加工直径大约1.6M的不锈钢板 用什么哪的数控刀头比较好呢

各位前辈给分析下 ....

楼主:
或者加我QQ280655881

网友:
刀头牌号为YW1或YW2都可以

网友:
零件价值高的话那还是用山特的比较稳妥,一般情况日本的刀片也能凑乎凑乎

网友:
应该说一下什么牌号的材料,奥氏体、马氏体、沉淀硬化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