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台,下一个怎么操作?

楼主(2009-12-22):
请教高手 :这个怎么才能操作?

网友:
你的这个草图不是封闭的曲线,你把四个小圆删除。在这样做就可以了,等都做完了,统一打孔就应该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
去掉了也不可以,主要是零件复杂了,不好找直到下一个!

网友:
那楼主智能安最普通的方法了。测距离-拉伸-打孔了

网友:
那楼主智能安最普通的方法了。测距离-拉伸-打孔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时候用最简单的命令是有好处的,改模型方便!

网友:
就是就是,我画图的时候就很少用复杂的。能在零件里画,我绝不会用创成式什么的

网友:
比较规则的零件,零件设计模块足够矣!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楼主的直到下一个   没有选择限制元素?

网友:
楼主的直到下一个   没有选择限制元素?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在Second Limit中选择的!

网友(2010-06-09):
为什么不选择直到平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