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加工中心G10P_L_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22):
FANUC加工中心G10P_L_什么意思,还 有 G41G42具体怎么用

网友:
根据P后面数不一值,功能也不一样,主要用来写入刀补值,坐标系值
FANUC说明书上都有讲到。另外G41G42书上也说了,是左右刀补,顺着走刀方向看,刀在工作左就用G41在工件右边就用G42,使用时注意在接触工件前一段程序就要带半径补偿,另外,如果执行半径补偿指令后两段程序无移动指令,系统会报警。
用完后,用G40取消

网友:
另外数控车上前置刀架与后置刀架刚好相反!

网友:
G10L-是参数输入,P是指地址。

网友(2012-03-19):
fanuc系统中的G10格式会根据输入的数据不同而不同,可输入系统参数.坐标系参数.刀具补偿值.等...
输入坐标格式为:G10G90/G91L2P0(1/2/3...)X-Y-Z-A-B-C...>L2为坐标系补偿页面。P为补偿的相对位置(G53..G59)。
输入刀具补偿值格式为:G10G90/G91L11P1(2/3/4...)R-.>R根以上的X.Y.Z...相同。由于刀具补偿值一次只可以输入一个数值所以用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