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垂直引上法生产玻璃的缺陷?

楼主(2009-12-22):
谁知道垂直引上法生产玻璃的缺陷?

网友:
垂直引上法?你是说用垂直钢化炉做玻璃吗?如果是,最大的缺陷是挂钩痕迹。

网友:
hpuyxh 网友好!
.
已经有现成的浮法生产玻璃的工艺,其始然就在于克服垂直上引法生产玻璃工艺所
产生的波纹缺陷,为什么还要走老路?
是想土法生产节约成本吗?
.
syw  091223---04.57

网友:
浮法玻璃生产非常经典,将玻璃加热成熔融,然后从加热到液态的锡表面经过,玻璃会降温冷却,表面非常平顺

液态的锡表面张力和重力自然会将其表面变成一个光洁顺滑的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