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行开焊接坡口

楼主(2009-12-22):
有哪位大侠能解决仿形开焊接坡口?坡口大小在C18左右。

网友:
没看明白,能给个图纸吗?

楼主:
利勃海尔的图片

楼主:
再上传一个,就是这个件,不知各位大虾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
一种是激光跟踪,
高效、可靠、适应能力强、自定位,但价格贵,进口,国产都有,阿拉也玩,有疑问可以讨论。

半自动系统,即滚轮系统,属于‘软’轨迹系统,用滚轮夹在管壁上,又有自动和半自动加工的分支,阿拉玩。有问题可以讨论,

图形系统,属于数学模型的一种,精度在2mm/m 的范围之内,你衡量一下精度看是否可以,但软件贵,阿拉玩,可以讨论,

再就是‘馒头系统’,质优价廉,论坛以前讨论过,跟帖的多,你可以看看,这个系统,阿拉不玩,也不发表意见,

网友:
我们开坡口少的时候用加工中心做的。这个应该也可以的。只是浪费吧。呵呵。

网友:
要是就这一个类型的产品的话找个直径较大的立铣刀,直接磨成成型刀具多简单啊,干嘛还搞那些个东东

网友:
可以做专用的工装!不过价格比较贵,用工控机!

楼主:
各路高手帮忙啊

网友:
上个工装用加工中心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