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制动方式资料,求

楼主(2009-12-22):
有哪位大哥大姐有减速机的制动方式资料
有制动的结构那更好
在这先谢了

网友:
没见过直接制动减速机的,

     一般的减速机制动,都采用电机制动。
      电机制动方式,我见过两种,一种是采用锥形电机,一种是电机尾部电磁铁加摩擦片。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加制动器比较好

网友:
常用的有电动的夹盘的那种学名叫什么的忘了

网友:
气动钳盘式制动器?电磁铁式制动器?

网友:
我们工厂一直使用YWZ4和YWZB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效果很好。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制动器应该装在减速器的输入端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