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加工---求助

楼主(2009-12-22):
有一批细长轴,外圆30,壁厚2.5. 1米长,普车加工,很困难,向各位大侠求助。还望大虾们不吝赐教,学生感激不尽。

网友:
材料,有加工要求都不注明怎么帮,下次问把详细情况说清楚才好回答

网友:
把图纸发来看 看  材料

2# wangxinwu

楼主:
q235无缝钢管,光洁度3.2

网友:
用跟刀架车,如光洁度还不够就用砂纸沙一下

楼主:
跟刀架当然要用了,就是不太稳定,时好时坏,愁死我了。

网友:
建议你制作个反拉装置,不用顶尖,用反拉装置。

网友:
选用跟刀架车削,顶尖不能定得太紧。至于你说的不太稳定是因为你跟刀架跟的松紧程度有关。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沾上劲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你的车刀刃磨一定要合理!1米长还不算长。我就是经常加工细长轴的。

网友:
兄弟,没有公差要求吗

网友A:
鄙人学工艺时,编了个歌诀,敝帚不敢自珍。

车细长轴歌诀
一夹一活顶,对面刀架跟;
粗刀主偏大,逆走进给深。
粗车架随后,精车架前行;
或用双刀架,精刀要反装。

网友(2010-11-09):
有专用车床的,

网友:
如需抛光,可等我公司网址;
郑州中原抛光机总厂
http://www.paoguangji8.com

网友:
如果精度高可以先车个心棒,进行加工,心棒锥1:5000/更高,锥前后带螺纹及配做螺帽

网友:
我感觉还是 两头拉靠谱最好是内部拉  貌似有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太有才了~~~~~~~~~~~~~~~~~~~~~~

网友:
内部定位不靠谱,不楼上那位老兄的口诀去理解理解倒是真的

网友:
一断活卡,另一端顶估计差不多

网友:
顶尖不能定紧,其次就是加跟刀架,在有就是刀尖接触一定要小越小越好,径向力直至跟刀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您学习啊  很喜欢您编的的口诀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鄙人学工艺时,编了个歌诀,敝帚不敢自珍。

车细长轴歌诀

精点。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在公司问过车间的师傅,我整理了一下:卡盘夹在轴的中部,然后用顶尖稳住;加工时用螺纹刀,螺纹刀片右侧开切屑槽,从靠近卡盘的中部向顶尖处加工;加工完后再掉头。
, L) V! @* J+ J细长轴在加工前先测圆跳动,考虑坯料是否能使用:在细长轴的中部、卡盘加紧处、顶尖处分别车一段,然后用百分表测出,在10丝范围内一般可以,最好2~3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