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共轭凸轮的设计,怎么绘制曲线?

楼主(2009-12-22):
印刷机共轭凸轮的设计,怎么绘制曲线?

信息!

网友(2012-06-22):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讲的

网友(2012-09-05):
用ug表达式设计凸轮廓线,拉伸就是凸轮了,参考资料室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主编的,名字叫机构。

网友(2014-07-25):
什么机构参数都没有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