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铰孔45#钢用什么铰刀最好

楼主(2009-12-22):
我现在铰孔用普通的高速钢铰刀铰的,一般留0.01-0.02MM余量,但绞不 到几个孔内就会出现很深的口子会越来越严重,也用过合金铰但有多边行,用油石也很难修好,修好了也铰不了多少。。求高手帮忙

网友:
留量太少,看你多大孔,一般50左右,留0.2-0.3

楼主:
是6个的孔余量留0.2mm的话绞刀就断了 2# 机车战士

网友:
余量也太少了吧!是不是0.1-0.2?
立加用高速钢,算你狠!
合金铰刀会有菱圆?什么铰刀角度,什么加工参数?

楼主:
呵呵谢谢了 。。刚打错了是0.1-0.2   产品是60个深铰6个的孔,F25  S120    合金铰刀有菱圆的  而且还很容易断

网友:
余量稍大,0.1左右,深的口子大概是积屑瘤或切屑造成的,注意切屑液与加工参数调整,每铰一孔要清洁铰刀切屑。

网友:
看看是不是打底孔的原因呢,60的深度比较深了,如果底孔歪了,那铰出来的效果就不怎么好了。

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全都是用高速钢的铰刀的。。。

网友:
学习了,各位谁有关于铰削余量的标准,请提供分享一下。

网友:
根据孔的大小所留的余量也不尽相同,可是有一点师傅曾经教导过我们:铰刀不可以往回扭。为啥呢?自己想吧······

网友:
要注意退刀时,不能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