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铰45#钢用什么铰刀最好

楼主(2009-12-22):
我现在铰孔用的是普通的高速钢绞刀,但一般都铰不了几个孔内就会出现深口子,会越来越严重,也试过合金绞刀,可是会有多边行,既是没有多边行的也铰的不多,我一般铰的时候留余量在10-20S的样子。求高手帮忙

网友:
买好一点的硬质合金铰刀就行了。
牌子大一点的,呵呵。

网友:
多边,是不是且学参数不合理啊,转数慢了吧

网友:
用小螺旋硬质合金铰刀11度,如果是通孔就用左旋的,或许切削信余量可放大到0.02-0.03mm

网友:
这种饺刀耐用,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右边的那种,加工上千个件也不是问题,粗糙度也好。

网友:
刚才忘了附带图片了。

网友:
合金带涂层的螺旋铰刀

楼主:
这个叫什么铰刀啊    看样子铰不了6个的孔吧 5# 现实

网友:
6个的国产合金铰刀应该就没问题,别太便宜的

网友:
They are expensive reamers from Mapal, you can buy a carbide reamer with coating (TiAlN) from Guhring or Nikken, if less budget buy a cheaper one from local tool supplier

网友:
再说一下,如果有多边形可能是铰刀刃带大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q5 H4 {8 I* _6 g说点技术方面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