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厚的钢板上直径2毫米的孔怎么加工呢?

楼主(2009-12-22):
材料CR12,厚度30毫米的圆饼上加工6个直径2毫米的孔,要等分的,怎么加工呢?大概要多少钱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
孔是否有精度要求?
可考虑钻或穿孔机打孔

网友:
2毫米的孔,钻也没问题,要注意钻头的刃磨与勤退屑,好似穿丝孔,设计有点缺陷。

网友:
电火花可以加工

网友:
电火花可以加工
引用 网友A:

2mm可以电火花么?碳棒能车的起来么?

网友:
电火花,要求高再用线切割,成本大概1元一个

网友:
对,电火花打孔

网友:
线切割没问题

网友:
线切割可以加工,尺寸精度也是可以的。

楼主:
等分应该是很精确的 ,考虑用线切割加工,但是穿丝孔不知道该怎么打出来啊 ?最多也就打1.5的孔再上线切割,这1.5的孔就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先打穿丝孔,在打孔机上可控制精度,线切割时,编制跳步程序,每切完一个孔后需重新穿丝的。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不是热处理了?Cr12材料热处理后,可以做到HRC60以上,硬度是不是能用钻头钻动。等分是不是有精度要求。本来这个孔就很小,不可能再去钻钼丝孔来用线切割来加工。

楼主:
没有热处理,我只是没有看见过打孔机是什么样的,更没用过,所以,这个活啊 ,是穿丝孔把我给难倒了,,呵呵。谢谢大家,,也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用电子束或离子束应该可以的.

网友:
关键问楼主要求高吗?不高就很普遍的加工了

网友:
线切割穿孔机是类似电火花打孔吗?

网友:
真的 没 办法就用枪钻了,可以1米多深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要报上产品加工数量,加工效率,现有加工设备,大家好根据不同参数提供合适的工艺流程

网友:
电火花打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