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拟动画的常用软件有什么?

楼主(2009-12-22):
各位大侠推荐一下,假期想学学。

设计了一个小东西 想做个动画模拟出来 就像这个一样。

网友A:
就我所知,新版工程软件应该都有动画制作功能,我用的旧软件得另外使用旧式GIF制作,与动漫或电影原理一样,工程软件3D机构运动,如下图例,ACD See快速连续自动播放效果一样,GIF动画制作网址http://tsaiko.cjjh.tc.edu.tw/wwwgif.htm

楼主:
2# 恁老厮 谢谢中校指点,我想玟一下,这个GIF图片实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呢

楼主:
2# 恁老厮 是SOLIDWORK吗

网友:
2# 恁老厮  是SOLIDWORK吗
引用 网友B:

与SolidWorks同级之MDT,05年已绝版,现在由Inventor接手,你若能用SolidWorks便不再需GIF制作动画

楼主:
5# 恁老厮 哦,这样啊,多谢指教

网友:
大型的三维软件好像都能进行动画模拟。

网友(2010-04-13):
大型的三维软件好像都能进行动画模拟吗?真的假的?

网友:
现在常用的三维软件基本都能搞定,建模后有运动仿真,可以模拟运动,也能做成动画,再加上材质和渲染,做得好的可以以假乱真了。

网友:
10# jackie521 不是太明白是怎么做的?建模后就直接可以做动画的吗?不要什么装配的吗?

网友:
怎么看不到是什么软件呢?POR/E可以吧

楼主(2010-09-29):
http://tsaiko.cjjh.tc.edu.tw/wwwgif.htm

网友(2011-09-27):
一般的3D制图软件,都有模拟运动分析的功能?!

网友:
看你电脑配置了,配置差的,用GIF不错,好的嘛,用三维软件本身的仿真功能,或者3DS MAX来渲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新版工程软件应该都有动画制作功能,我用的旧软件得另外使用旧式GIF制作,与动漫或电影原理一样,工程 ...

好神奇啊,我也得加紧学习了,要是自己哪天也能画出这样的图,该多好啊!

网友(2013-11-27):
3D via怎么样?

网友:
我用adams做过运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