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滚齿机如何加工英制齿轮,需要买专用的英制刀具吗?

楼主(2009-12-23):
 齿轮的参数有:
 齿轮径节  8
 压力角    14 1/2°

 节圆直径    1 7/8"    约47.625mm
 齿数        15
 外圆直径    2 1/8"    约53.975mm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英制滚齿刀具吧

网友:
用滚齿机加工英制齿轮,必需购买相应的英制滚齿刀。

网友:
不需要,选用相近似的滚刀,齿厚要瘦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
楼上所说也有点道理,在无法解决英制滚刀的情况下,可以试用模数为3.25,压力角为20度的公制滚刀来加工该轮。原理是二者的基节相近。加工得到的齿轮,其精度和传动平稳性略差,可以用于低速、轻载等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用在什么产品上呢?还是修理件?需要啮合吗?

楼主:
需要啮合,用在产品的低速传动装置上

网友:
如是用于量产的产品上的齿轮,不建议采用上述替代办法来加工,需到专业工具厂购置英制径节滚刀来做。这样,齿轮的精度和质量才有保证。

网友:
用相应的英制滚齿刀吧!

网友:
需要啮合的话就要看你是不是做的一对了。一对你都做可以采用楼上朋友的说法,不然最好买专用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