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械的链条的张紧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9-12-23):
关于造纸机械的链条的张紧的方法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1# huanglinnan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最简单就是加一个‘惰轮’,用弹簧平衡一下,这有什么技术问题讨论的,
复杂一些的,假如电机比较小,还有用电机拉座的,电机在一个滑座上,可以滑动,用弹簧拉紧,这样就可以不要惰轮了,

网友(2011-02-28):
呵呵,有道理,学习了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

网友(2011-06-28):
铁板滑台

网友:
很好,特别好,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挺你

网友:
做个涨紧轮,就是在做个可调节的齿轮,放在链条上

网友(2011-12-03):
加涨紧轮,或移动被动轮。

网友(2016-10-16):
现在最常用的螺杆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