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磨齿过程中发现裂纹!---求助

楼主(2009-12-23):
热处理状态:渗碳,淬火。
工件材质:17CrNiMo6
裂纹状态:大部分齿都有,呈网状,已经完全开裂。裂纹处已经翘起来,快要剥落了。
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严重的裂纹??

网友:
回火了吗?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烧伤.
不知楼主的冷却液是什么?
磨齿要用油冷,有专门的油,里面有防烧伤的配方,如果有钱可以问问壳牌.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龟裂纹,淬火温度过高或回火温度低都有可能,最好是看下其金相组织中的马氏体状态

楼主:
马氏体3级,碳化物3级。

网友:
突然发现你比我早一个月注册,哈哈。你们渗碳温度是多少?碳势一般控制在多少,尤其是扩散期?个人猜测是由于渗碳层不均匀相变造成表面龟裂的。

楼主:
渗碳温度930度,强渗0.9,扩散0.7.

网友:
如果是这些问题,那磨前探伤就知道了啊。

楼主:
今天又去看了一下,好像比以前裂的更厉害了~~~延迟裂纹?内应力没有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