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16L FERRITE FREE 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9-12-23):
如题,SS316L FERRITE FREE 是什么材料?
如何做到FERRITE FREE呢? 通过热处理么?

说明: 该产品用于镀锌生产线上的配件。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不锈钢316L啊?不过怎么会是铁素体(FERRITE)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和学徒兄讨论了一下,应该是SS316L的奥氏体结晶状态。无磁性的,应该就是FERRITE FREE了。
不知社区是否也有做这方面的,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