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能否被车削?

楼主(2009-12-23):
求教大家,现有10mm粗的硬质合金棒,需要在外圆表面间隔3.5mm加工几道R1.4,深0.9mm的圆弧槽,尺寸精度要求为正负0.05mm。问用什么方法比较经济。另外请问可以用立方氮化硼车刀车削YG8硬质合金吗
      补充一下,此种产品产量不是很大,为自用成形刀具

网友:
应该可以车,但是很费刀!你可以试试磨的啊!

网友:
为什么不磨呢?

网友:
还是磨吧,很快的

网友:
应该用金刚石刀具切硬质合金吧

网友:
定做金刚石车刀

网友:
超级费刀,成本很高.
而且对机床抗震性要求很高,否则刀具会崩刃.
很不划算.
磨的成本也很高,用金刚石砂轮,有很多工艺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反正一句话,硬质合金加工很费劲.

楼主:
谢谢楼上的写的这么详细,如题所述,我们目前需要自用的硬质合金刀具,规格有10种左右,圆弧大小有些不一样,但精度要求较高。我想定做一种尺寸的金刚石砂轮或者PCBN车刀然后在数控车上进行编程磨削或者车削,大家认为可行吗,不行的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呵呵呵,一物降一物

网友:
建议,换种材料

楼主:
楼上的老兄,换什么材料更好些啊,说来听听,也给大家长长见识啊

网友:
用磨的方式好些。以最小的R定块CBN砂轮就成了。但编程会麻烦些。这就是传说中的“点”磨方式。

网友:
建议选用粉末高速钢代替

网友:
用慢走丝线切割,何必搞那么麻烦呢。慢走丝粗糙度能达到0.8。

网友:
老大,车床旋转切削出来的R,用线切割怎么切啊?

14# wangxinwu

网友:
应该不算很困难吧,材料作旋转运动就是了,再不成就用电火花加工,可以靠两片电极的精度保证

网友:
楼主很省啊,估计你去买刀都不用这么贵了

网友:
我不建议车削,虽然用CBN刀片车过硬度达到70多度的钢件,但是我没车过硬质合金,我看过资料介绍硬质合金的材料特性不适合车削,哪位车过可以介绍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点磨法是不是就是把砂轮固定在刀塔上,砂轮不动,主轴带着工件旋转磨削?
如果这样的话,砂轮没有相对旋转,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普通磨削的时候并不明显,但是在磨削硬质合金的时候将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建议还是使用外圆磨床,用金刚石砂轮进行磨削加工。

网友:
看来我没来机械论坛一会,真的火星了!我还真没见过工件可以旋转的线切割机……

16# 贝氏弧线

网友:
恩,有机会我一定会车削硬质合金(以钨钢为代表),看来论坛的车削工艺发展要指望我了~~~~~另外我弱弱地请教一下除了钨钢为代表的“硬质合金”,粉末高速钢也就顶天了硬吧,还有什么钢材会有HRC 70度以上啊兄弟?

18# 鳗鱼鸡汤饭

网友:
线切割是可以的,但是,要特殊设计的线切割,真没见过工件旋转的线切割机。
车也是可以的,很费刀的,不合算。而且的确对车床的刚性要求很高,一振动就容易崩刀。
所谓的点磨,不是说砂轮不旋转,而是说砂轮和工件的接触位置近似为点接触,这样可以走很微小的轮廓特征,和车削类似。这种提法是德国勇克的,用于CBN砂轮加工轮廓复杂的轴类零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写的这么详细,如题所述,我们目前需要自用的硬质合金刀具,规格有10种左右,圆弧大小有些不一样,但精度要求较高。我想定做一种尺寸的金刚石砂轮或者PCBN车刀然后在数控车上进行编程磨削或者车削,大家认 ...
引用 网友A:

自用的硬质合金刀具为什么要自己做呢,现在做非标刀具的很多啊!如果一定要自己做,那就定个金刚石滚轮好了,磨削应该是最方便经济的,滚轮的使用寿命肯定比PCBN的刀片要长!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不要说精度正负0.05,就算0.02也没什么问题,用光学曲线磨床直接磨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我们一般是用磨的
用金刚石砂轮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想把我的产品做一下说明,如图所示,304不锈钢环要求内孔圆弧,我想采用不锈钢管切断后用成形刀单件车出来,
那个带槽的硬质合金棒就是我设计的成型刀。环的尺寸还有10多个规格,当然需要不同的弧。并且环的批量很大。
另外,我这种硬质合金棒要是用金刚石成形砂轮,那砂轮磨损后不能修吧

网友:
哥们!我认为你找刀具厂家订做的成本最低.

楼主:
楼上的弟兄,我图中的刀具,厂方报价500元每只,太贵了啊,用不起

网友:
还是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