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的画圆

楼主(2009-12-23):
画出来的圆好像是正N边形,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正一下吗

网友:
输入命令Re即可

网友:
更改一下显示精度即可。工具-选项-显示精度

网友:
点击视图中的全部重生成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2010-04-10):
工具-选项-显示-显示精度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对,这样的情况只是在显示上,在打印时是不会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