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下料时横板和立板出现变形,导致焊接无法保证!

楼主(2009-12-23):
此零件为导轨,滚轮在横板上滚动,现在出现问题是,数控等离子下料时横板和立板出现变形,导致焊接无法保证,请教高手求解!

网友:
即便是下料不变形,焊接后一样要变形,还有淬火变形。先校料后焊接,控制焊接变形和淬火变形。就可以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
板材厚而且长,在加上应力不好校!

网友:
根本不是下料的问题,这样的板子下料后不变形那才是奇迹,轧制应力的释放,以及材料蠕变(尤其是大件)都必然导致下料后变形。这么长的板材,又不是太厚,下料后不变个几毫米才怪,而且轧制后本身就不可能是平的,翘几个毫米太正常,根据你的零件结构来看,加工过程中更会让你头疼,淬火后翘个几十个丝几乎是铁定的。没看到你的具体图纸,那两个淬火面应该是要加工的吧,到时候你会发现边加工边变形,甚至一各面加工完,同一个面的对角点高度差会达到10几个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