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锥轴承背靠背安装后很紧

楼主(2009-12-23):
安装方式如下:
附件是cad截图

红色箭头方向轴向力为30KN,径向力为零
不知道圆锥滚子轴承能不能这样用

装好后主轴根本转不动,有时候前后敲一下可以转的动,但是轴向力加上去马上转不动了
这时候轴向力卸掉,还是转不动

各位大侠支招!!

小弟拜谢了

楼主:
图片也可以在2楼链接看

网友:
能大点吗?看不到,内圈用什么限轴向移动,好像内外圈用了个一体的东西限位,图不清

网友:
看到图片了,说一说个人看法:
从图上看,是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内圈没有看到有隔圈,因此当你把轴承内圈锁的过紧时,轴承游隙为零或为负,轴承当然转不动或者转动困难了。另外,轴承运转时会发热,造成轴承游隙进一步减小,强行运行轴承会很快烧坏卡死。

这类轴承,以游隙达到设定值为安装成功的标准。
建议:内使用隔圈,隔圈内外径尺寸分别为较轴承内圈大0.5mm,轴承内圈外径小0.5mm,内隔圈宽度差值计算比较复杂,需要考虑轴承的尺寸、负载、转速、运行温度等因素。此类轴承多用于固定端。可以用于承受一定双向轴向力场合。

网友:
把整根轴上的装配图、主要尺寸,及轴承规格发上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尤其感谢5楼大哥,我再加个隔圈试试,宽度去查查手册看

多谢了

网友:
既然只有轴向力,没有径向力,为什么不用推力球轴承或球面滚子推力轴承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是详图
轴承是32922,昨天去调整了一下,装好之后不卡了,但是轴向载荷加上去之后还是卡死了
我不希望这么大的轴向载荷吃在主轴上,所以中间加隔圈可能也行不通

之前资料上看到有30000B型的,角度有27~30°,主要承受轴向力,但是市场上找不到,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这方面消息么?
实在不行只能换平面推力轴承了,或者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两个方向都有轴向力,如果用推力轴承,还要有多装个球轴承,为了减小尺寸就选了锥轴承。。。
看来是个失误

网友:
如果是单轴向力,可以考虑用平面推力球或者推力滚子轴承。

但你固定端的轴承选用什么轴承呢?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轴、径向的复合负载。

也查了相关资料,32922的额定动静载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另两圆锥滚子轴承中间加隔圈,只是为了调整轴承的游隙,这是一种定位预紧的方法。另外你选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轴承?会不会是因为轴承质量的因素?如果加隔圈,隔圈的宽度的加工精度需要考虑,两个端面的平行度不能超过0.003mm。隔圈的内径为110.5mm,外径为118mm。由于你没有标出两个轴承的外圈之间的间隔尺寸宽度,所以也给不出隔圈的建议宽度尺寸(决定是否安装成功的最重要的安装尺寸)。

还有检查各安装尺寸的精度,重点看轴承外圈间隔两个端面的平行度,是否是因轴承不同心造成的卡死。

网友:
32922 d=110  Cr=130kN Y=1.7
粗算下P=54kN
这个差太远了,还没算其它因素系数呢
如果硬是要选圆锥滚子轴承,建议选Cr>1000kN轴承,如果用的少,转速很低可以选择Cr>500kN的,这只是粗略估计

网友:
此类型轴承 安装采购时需注意游戏公差,  轴是空心的话游戏要小 否则会有异响。轴为实心的游戏要大,否则不转。希望能帮助到你
您还在为客户的特殊冷门轴承无处寻找,而烦恼?您还在为无法按时给 客户交
付急需的货,而苦恼?您在为设备因无法及时更换配件,无法运转,而承担巨大损
失?上海广涛为您解决您的燃眉之急。为您想 为您做 是广涛人的宗旨,保证质
量,按时交货,是广涛人一贯的追求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轴承销售的公司
。可从德国,英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直 接调货,[德国急件只需3--7天]帮助
贵公司协调偏门难找的型号。公司的主导产品有:INA印刷机轴承{F-XXXXXX}系
列,INA进口轴承,INA直线导轨RUE/KUVE/KUSE,滑块RUS系列,丝杠支撑
ZKLF/ZKLN/ZARF/ZARN系列2344/2347系列。滚针HK/HF/HFL/NKI/NKIS系列。YRT
转盘轴承。SKF进口轴承,NN/NNU系列,精密主轴轴承。FAG进口轴承,高速陶瓷
轴承,HCB7/HC7/HCS7/HS7/HSS7精密主轴轴承B70/B72/B719/B718系列NN/NNU系
列。兼营TIMKEN进口轴承、NSK 进口轴承,BNR/BAR/BTR/BER主轴系列,TAC系列【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上海广涛轴承

网友:
轴承的游戏没有调节好,重新调节下

网友(2010-11-11):
http://bbs.cmiw.cn/forum.php

test
好像和我遇到的问题有点类似。
个人觉得这个结构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游戏调整要合适,要考虑到转动时的摩擦扭矩,我也是对摩擦扭矩没有好的校核方法。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主要承受轴向力的轴,还是用“平面+深沟”配合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