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品混用的说法

楼主(2009-12-23):
一般来说,应当尽量避免两种不同类型润滑脂混合使用,由于润滑脂的稠化剂、基础油、添加剂不同,混合后会引起胶体结构的破坏,导致混合润滑脂稠度下降,分油增大,机械安定性变差等,影响使用性能。

    实际使用中,有时当两种润滑脂的混合不可避免时,需掌握以下原则:

    1.对同一厂生产的同类型、不同牌号的润滑脂可以相混合,混合后质量变化不大。但如果原来的润滑脂已氧化变质,因其内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和杂质,此时就不能与新润滑脂混合。所以在换润滑脂时,一定要将零部件上的旧润滑脂清洗干净后,才可重新加入新的润滑脂。

    2.稠化剂相同、基础油相同的润滑脂基本可以相混合。一般来说复合锂基脂可以同锂基脂相混合,但混合脂的滴点仅体现为锂基脂的滴点。

    3.含硅油、氟油的合成润滑脂一般不能同矿物润滑脂相混合。

    4.若不了解两种脂是否可以相混,那就有必要请专业实验室进行两种脂的相容性试验,决定是否能混合。

网友:
尽量不要混合  特别是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