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解释一负载敏感的工作曲线吗?

楼主(2009-12-23):
(图片)

网友:
负载敏感包含压力敏感和流量敏感,两者构成完整的负载敏感。水平段的高低是你泵出口节流阀的开度大小决定的,垂直段的左右位置是你压力调节阀设定的

网友:
贝贝版主解释的非常好,通俗易懂。谢谢。

这样理解对吗?当节流阀的开口一定时,所对应的流量为Q1,当负载增加时,工作点(泵出口压力)的压力由P1至P2(由负载适应所至),但流量不变,直至达到PC值时,进入压力切断状态。

楼主:
还要努力学习啊!学习和分析难点是,一定要有一思路清晰。谢谢版组的解释。

网友:
楼主理解正确!

网友(2010-01-29):
应该是压力流量复合控制的负载特性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