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与40mn钢在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2-23):
45#钢与40mn钢在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这二种都是优质碳素结构钢,化学成分上,45钢比40Mn含碳量略高些,而40Mn比45钢含锰量略高些。力学性能上二者相仿,仅冲击韧性一项指标值40Mn的略高。

网友:
材料手册上查一查就可以了!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2010-11-26):
两种钢 就只是一个含碳和含锰量有点点区分。别的还真的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