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到一样偏心轴,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样的工装!

楼主(2009-12-23):
刚接到一样偏心轴,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样的工装。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是咋样的偏心轴?
有图吗?
一般上车床要有一偏心模
上磨床也一样

网友:
也有做工装的,就看批量了,如果单件的话,就没必要了。

网友:
一般上车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偏心轴车床加工不需要工装,根据偏心量垫偏心距就可以。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纸传上,大家好帮你算偏心距以及如何装夹

网友:
看不着,怎么知道什么样的啊

网友:
关注。
表面粗糙度是如何保证呢。

网友:
做过空压机上的偏心轴,设计工装就好了。

网友:
按照偏心轴的数模,树2个支柱,每个支柱撑一个轴,这样检测

网友:
没有图怎么分析啊?

网友:
没批量用四爪;有批量用工装,采用各种手段使偏心调到机床主轴中心即可

网友:
图纸呢?没有图纸怎么帮你想办法啊?

网友(2010-01-23):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一个夹盘爪上钻一螺孔,用螺栓调节(起加垫的作用)即可

网友:
图呢?没图纸也定不了,一般在车床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也不发个图讨论

网友:
看要求有多高咯

网友:
有图纸吗?我们可以帮你设计
kenlu98@gmail.com

网友:
让大家看看图纸再说吧!!

网友:
我这里可以帮你设计.有需要把图纸发来看看.kenlu98@gmail.com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车床就可以加工   我们弄过

网友:
楼主不厚道吧,这么多人在讨论,上个图啊 !!

网友:
图纸传来才好帮你设计。

网友:
是什么轴偏心轴啊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纸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