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心三爪卡盘的三爪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9-12-23):
请教:我想自己改装一个三爪卡盘的卡爪,用来车大直径的法兰,可是不知道普通车床的自定心三爪卡盘的三爪 是什么材料做的,可以用其它的材料代替吗?

网友:
三爪卡盘的卡爪,由于需要一定的硬度和耐磨性,多数采用碳素工具钢或者合金工具钢材料,加工并经热处理制成,自制卡爪的难度在于爪下的平面螺纹部分。有些三爪卡盘的卡爪是分离式的,只要拆下卡爪的上半部分,就可以另外配装自己需要的爪块。这种三爪卡盘比较适合你的用途。

楼主:
2# 见习生小王 现在我那厂子还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料啊,都是Q235的料,最多还有点45钢,用45钢淬火后代替可以不啊

网友:
就用45#钢行了,作软卡爪用,用一段时间就修整。

网友:
做车床夹爪就用45钢或者40Cr吧,45钢淬火了也应该好自车,40Cr淬火困难些,如果是磨床的话用40Cr或者GCr15淬火,反正自己做的,到最后都得自己在车床上面用刀修一下,磨床上叫作自磨。Q235-A是不好用的。

网友:
我们用的软爪都是45#调质,精度不好了就自车一下。

网友:
我学校用的是45淬火的 车刀就可以切削的

网友:
45淬火后使用,注意使用时根据使用情况及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