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粘接工艺---求助

楼主(2009-12-23):
各位大哥,谁有有机玻璃粘接工艺!

网友:
将要粘接的地方加工的平整,没有缝隙,对齐,用注射针管针头,将氯仿注到接缝处,稍加固定即可。对于有缝隙处还可以用有机玻璃的粉末加入到氯仿液体中,等变成胶状物时涂到缝隙处即可。使用时要注意不要滴到眼睛中。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190胶水加上20固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