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缸的自增强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9-12-23):
在高压液压缸有一个叫什么自增强处理工艺
小弟我不太明白
向各位大侠请教请教
实际操作的情况及原理

网友(2021-04-20):
自增强是利用容器自身弹塑性变形产生预加应力,从而增强承载能力的方法
自增强技术可以使容器最大的内壁应力降低,应力分布均匀,弹性承载能力提高,疲劳寿命提高。随着压力等级的提高,容器弹性承载能力的提高,可以减薄器壁厚度,节约材料,减小加工难度,降低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