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零件,单件生产,钳工研修干废了---求助

楼主(2009-12-23):
有个小零件,单件生产,第一次用钳工研修干废了.现在想用别的方法.请各位帮帮忙,多提宝贵意见.

关键是对称度,中间孔是用来插销的.零件材料是45# 因为太小,磨床也不好干.现在师傅让我先磨好四围,再用18两端找正镗中孔.不过我觉得要是用线切割或者会好些.不知道线切割能不能用中孔找正加工出两端面,或者用两端面找正加工出锥孔.只要能保证对称度就行.

网友:
这是很普通精度的零件呀。磨好外形,找正,线割内孔、或者一起线割,再磨斜面都可以做到。

网友:
线切割只能加工通孔

网友:
他这个没表示  到底是不是通孔~~~

网友:
插销孔,应该是非通孔

网友:
这个零件叫太小!!!再普通不过了。

网友:
应该是通孔吧,没标注孔深嘛。
如果是非通孔那工艺性太差了。

网友:
先要准备一块10*8*20的快料,然后用线切割切出18的端面,再划线打孔。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用数铣或立加~~~

楼主:
他这个没表示  到底是不是通孔~~~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孔.因为我们单位自己没有线切割,所以我对线切割工艺不大了解.我们单位的普通机床干这个很困难.如果线切割能保证这个精度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件外协了.
  还有一个问题,线切割装夹这种小零件是否方便?我们厂的设备装夹这种小零件也很困难.

网友:
很难做的工件啊,对称度太高了啊
如果说先加工好外形在做孔的话,机床的定位精度要在0.005以内,
一般数控机床定位精度在1丝差不多
所以我觉的可否先加工孔,然后再根据孔位子来配磨两端面

网友:
磨床上虎钳

网友:
线切割小工件可以磁铁.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慢走丝

网友:
关键是成本

网友:
线切割孔和外形,再加工斜面,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感觉不好作,对称度太高了。加工和测量都很费劲。
11楼说的不错,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先用慢走丝加工孔和外形,再用磨床加工两斜面,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1# zzx211402

网友:
我做的话,大毛坯,数铣出外形,以外形钻镗孔,穿心轴磨两面,保对称

网友:
线切割也可以,就是成本高些,尺寸没问题(好线切割)

楼主:
我做的话,大毛坯,数铣出外形,以外形钻镗孔,穿心轴磨两面,保对称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这么做过,穿心轴磨两面.因为零件太小,心轴太细.装夹都很困难.厂里没有特小号的V型块,V型块的精度一般也不够.
钳工研两面效果也是一样.现在钳工都不爱干了.

楼主:
关键是成本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就一,两件.成本不必严格控制.关键是别出废件.像你说的一样,加工成本和工时都不少,要是出废件就白干了.

网友:
用慢丝做肯定没问题,外形和孔一起做最准,外形磨好再割孔也没问题。装夹不是问题,要不你拿来我帮你做,13774269805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热心.我们都是单件,拿给你做没什么意思.如果批量生产找你还行.

网友:
你干脆直接磨两个面得了,干嘛还让钳工去修配。这么小的单件,谁又愿意给你去线切割,快走丝和中走丝还不行,得用慢走丝。不是这个零件难做,肯定是钳工没拿它当回事,伽马刀上的传动系统精度够高了吧,我们还不是钳工修出来的。

网友:
我想知道如果用心轴配磨,那怎么检测呢

楼主:
我想知道如果用心轴配磨,那怎么检测呢
引用 网友D:

用杠杆百分表摸端面再摸外圆面,两端面与外圆面的误差总和不能超过1道
呵呵,说起来挺容易的,做起来挺难.手工检测,人为的误差很大.

网友:
检具的误差可能都不止0.005哦,呵呵,不过最简单的也只能这么测了

网友:
这个工件太简单了,CNC铣好后,割屁股

网友:
最佳方案:
         异性盘条+锻造

网友:
就楼主的图而言,表达不充分----

网友:
用线切割 小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楼主的图而言,表达不充分----

这个是我画的简图,原图在单位呢.是中间的通孔没标出来吧?原件是个整体件,方头的插销,制起来更困难,所以把它拆解了.

网友:
线切割装夹这个零件很容易,直接用磁铁吸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