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车削,使用KNDkot系统,经济型数控车---请教

楼主(2009-12-23):
本人现使用KNDkot系统!车床是经济型数控车床,主轴转速通过手动换档(30几个)档位!为何车螺纹时光标运行到G32或G92时进给就停止了?(主轴未停)。程序是按照用户手册里编的!不知使用这类车床的朋友是如何解决的!

特求教大家!

网友:
没用过KND系统
但请注意车螺纹时

1.必须是每转进给,恒转速加工
2.主轴编码器要完好,因为走刀速度和主轴转速是严格匹配的。
你看到主轴是在转,但系统有没有转速信号,请查看相关信号及显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