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出来的光洁度?

楼主(2009-12-23):
刀纹为数控龙门铣精加工余量一毫米后的样子,刀纹明暗明暗的这么明显寻求成因?如果要光洁度好看一点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具及转速走刀?

再者,36的的螺纹孔有一百二三十个,里面的铁屑是汽油洗,棉纱绞,有时还有小刷再清理,保证每个孔合乎通规止规,有点耗费人力,怎样处理才快捷点??

知道的朋友请说下,感谢!!

网友:
这可能是机床或工件抖动.

网友:
吃刀太深了吧

网友:
你可以用气枪清理呀
还有孔是通孔吗

网友(2010-01-29):
转速,吃刀量,进给速度

网友:
明显铣刀刀刃高度超差,并且机床刚性不好,有振刀的迹象。

网友:
夹持是否改进一下,减少震动,另外可以减少最后的加工余量用大进给,最后原位光一刀试试

网友:
机床的刚性不好
进刀快了
关于工的问题
先加工表面后加工 孔

楼主:
目前是外协加工的,以后也许会轮到我操作。
工件宽3.5米,长4米多,高1米多.组焊件,压力上刚性是不太足够,,而且为了赶进度,工人精加工线速90米左右,走刀每转3毫米多一点,进口刀修光刃宽10毫米.

36的孔牙深55,在进口丝锥钝点后清理比较费时,,一个人光这面抛光清理就差不多一天时间了..气枪吹是吹不干净的,每个孔必用通规止规检合格,,返修不合格的都必须说明

网友:
进刀快了 8 先加工表面后加工 孔v  g

网友:
由于压紧不合理工件震动

网友(2010-03-12):
转速进给不合理,而且怀疑工件震动,你可以用磁力表做吸啊,或者用气枪吹都可以,要不用个吸尘器吸,也行,呵呵,

网友:
装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吃刀量要小,还有跟机床的刚性有一定关系~~~

网友:
有震动  是不是 轴承有点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呀,呵呵

网友:
装夹有问题、

网友:
跟工件材料和热处理状态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哈哈~我现在也在用数控龙门铣,看你的工件视乎是盘类零件,
请先检查中间是否悬空,主要是悬空的话,铣盘类的时候“铛铛”响,光洁度当然差。
还有,你精铣1个毫米是乎多了些,试试0.5mm,进给不F不要超过350.
试试看,不行再告诉我,我帮你问人

网友:
是啊!就是吃刀量、转速、还有就是进给速度了…

网友:
刀具振动  或工件振动了把!

网友(2010-04-12):
我正在学习!看帖必顶!

网友(2010-05-27):
这个是的线速度过快导致的,转速降低点。

网友:
薄壁零件,靠山没做好

网友:
工件刚性差.......................

网友:
工件的夹持有问题,转速太慢,走刀太快,机床刚性有问题,调一下

网友:
用砂纸打磨  不就完了

网友:
看样子是震刀造成的。

网友:
加工余量也不是很多
进刀慢点用好点的合金刀片再加一片修光刃的刀片
光洁度就好看多了
空可以用铰刀铰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