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离合结构什么原理?

楼主(2009-12-24):
本人初学机械,谁了解释一下图示离合机构原理?

网友:
看起来像是做过载保护的结构

齿嵌式离合器是利用两个盘面上的齿相互咬合来传递运动和力的,这里的材料看起来像是橡胶,当橡胶载荷过大时,自身会产生变形(或者断裂),断裂后就会使得载荷不能进一步传递下去,载荷会被限定的某一点或某一范围,让其不超过安全限额,起到保护人员和设备的目的

这里有个蜗轮,看来是想用它自锁来定住轴心

楼主:
好像不是楼上所说的那样!

楼主:
用钥匙旋转动作后可以使蜗轮脱离,这是什么结构?

网友:
力矩限制?过载打滑,钥匙调节接触压力,可以改变限制阀值???

网友:
齿槽应该是圆周方向的吧

网友:
和锥面传递扭矩一样的原理

网友:
和锥面传递扭矩一样的原理
引用 网友A:

对!增加摩擦力

网友:
应该就是齿嵌式的,材料换成塑料一类是起过载保护作用的,钥匙调节嵌入程度,也就是调节扭矩的大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