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后电控发展方向,请教英德康版主

楼主(2009-12-24):
我一直是做工程机械电控系统的,熟悉多种车型的控制。请问下以后的电控发展方向在哪?

网友:
莫非是装载机ECU?

网友:
我一直是做工程机械电控系统的,熟悉多种车型的控制。请问下以后的电控发展方向在哪?
引用 网友A:

电控在工程机械的发展空间大,范围广。汽车工业的总线技术,变速箱电液比例换档技术在工程机械上到处可见,名目繁多的液电一体化产品在工程机械广泛应用。以装载机升级改造为例:
1,行走机构:
现在装载机行走机构多采用机械动力换档变速箱。
国内已有公司开始搞电液比例动力换挡变速箱,行走速度快,无需散热器,改造成本低。尤其是ZF今年电液比例换挡技术今年起已经对中国市场开放,采用智能电液比例动力换挡变速箱或电液比例自动换挡变速箱改造装载机机械动力换档变速箱正是好时机。
二,上车机构:
现在上车机构采用多定量泵和机械多路阀或液控多路换向阀,灵敏度不可调,微控性能差,效率低。
采用电子手柄,电子放大控制器EACU和电液比例减压阀取代机械减压阀,实现液控多路阀的电液比例改造,可以保留原有的多路阀,将改造成本降到最低。电液比例控制可以实现各机构的灵敏度调节,微动性能好,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三,整机工况控制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的发动机多为机械拉杆油门,很少采用电控低排放发动机。
目前在国内有不少单位研究开发整机工况控制器和电子油门或电液伺服油门驱动器,即:将行走机构与上车机构与发动机油门联动,使发动机转速随行走和液压机构的工况相匹配,节省油耗,减少排放。
工况节能控制如下:
怠速节能控制:当电子手柄在零位不工作时,发动机自动回到低怠速。
分工况节能控制:在行走,标准工况、重载工况时,在操作电子手柄的同时,随着电子手柄角度的大小变化,发动机转速自动随着工作负载变化,实现功率的自动匹配。

网友(2012-05-15):
经济形势不好,厂家开始在升级改造上下功夫了,今年但要求装载机电液比例升级改造的厂家开始增多。多数厂家是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要求装载机节能,增加操作舒适度,提高铲装效率。选择对工作机构多路阀升级改造效果明显,成本低,见效快。无需采用进口多路阀,可以采用国产液控多路阀,增加电液比例减压阀块,即可将多路阀改造成电液比例多路换向阀,由于电控参数可调,效率提高,可彻底摘掉液控阀微控性差的帽子.附上改造实例的资料,供网友们参考。

工作机构多路阀电液比例系统:
1,JMF多功能电子摇杆控制器用于液控多路阀的电液比例控制,实现铲斗倾翻、动臂升降、浮动等的操作。
2,MPC4控制器为绿色节能型,具备节能控制功能,可根据电子摇杆模拟信号大小来控制发动机,使发动机转速根据作业工况实现自动匹配。
3,比例减压阀块采用大流量、快速反应比例减压阀,可以满足动臂举升,铲斗倾翻的比例调速控制。采用该系统对液控多路阀进行电液比例改造,代替液控减压阀手柄,提高操作效率和控制精度,节省燃油。

详见装载机电控升级改造一:工作机构多路阀电液比例控制及发动机变工况功率匹配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