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梯形螺纹时粗、精车用同一把刀,车刀该怎样磨?

楼主(2009-12-24):
各位高手,车梯形螺纹时粗、精车用同一把刀,车刀该怎样磨?

网友:
是用成形刀具吗?

网友:
你是用普车吧?如果你用一把刀,那不是这么磨得问题,而是这么车来保证尺寸的问题,再说车梯形螺纹最好配做

楼主:
是用普车的,用分层左右车削法,最后是直进保证牙型的,车刀是比槽底宽窄0.05m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