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箱体装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4):
蜗轮箱为铸钢件,底座是铸铝件 底座的螺纹是下了钢套攻丝固定在底座上的,将涡轮蜗杆等配件装好后,合箱时发现箱体和底座的孔位置有很大偏差,打销钉的位置也不准最大都可以差半个眼距。我是新人这方面经验还很浅,各位专家能不能帮助一下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怎样来解决呢,(我们工厂还没有会用三坐标的)

网友:
我玩这类小齿轮箱,比如收费道闸里的齿轮箱,或找加工加工中心作,没有加工中心的,请加工厂做一个组合胎具,这样可以保证各个孔距,
; [3 I0 `3 l& l* R你既不用加工中心,也不做胎具,这个问题是必然的,你只能选择一个方式,

网友:
关键是加工基准不统一,,,,,,,,,

网友:
没有加工基准和装配基准。

网友:
跟楼上兄弟们一样,基准不统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