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比赛备料单上的钢珠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09-12-24):
我后天要参加数控车的比赛,昨天拿到备料清单,上面让我们带直径4的钢珠,有人说用来做丝杠的,我不知道用来干嘛用的,且毛坯是直径60长150的两根,请各位大侠指点,最好有对应的一些图纸。谢谢

楼主:
要我们带60个钢珠呢!

网友:
没说多大吗?不会是用来滚压表面的吧?

楼主:
只让我们每个人带60个直径4的钢珠,我不知道用来干嘛的

楼主:
让我们每个人带60个直径4的钢珠,我不知道用来干嘛的

网友:
有点不好讲,一般滚珠丝杠没4mm大呀

网友:
是两件工件配合时检查配合间隙的

网友:
配合件用的,到时叫你放到两配合件之间,然后测量间隙,还可以顺利的转动,检查其它项目等,
这种数控题型也早就有了,请参照第三届全国数控大赛决赛,赛前公布的四套样题实操。就有类类似的工件

网友:
是测量用的,平时动手多的话,也不难,沉着应试就是了,祝你成功!

网友(2010-02-26):
沉着应试就是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