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分装配图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4):
请问如将一装配图拆分成4张图打印,此4张图的图号及名称是否应该都是相同的!有人说要给4个图号?

网友:
我看过一些这样的图纸图号是一样的。

网友:
应盖是一样的吧。

网友:
总成图号一样,但后面跟的零件图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好像有些歧义,是要把一个装配图拆成4各零件图打印的话就是四个图号,如果只想把一个大图分为四张A4图打出来的话就是一个图号,在页数和页序标清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