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兆帕的压缩空气在管路中的流速是多少?

楼主(2009-12-24):
如题。哪位老师知道,请告知。本人不胜感激!想确定管路的直径用。还有35兆帕的液压油在管路中的流速一般取多少?

楼主:
有没有知道这个知识点,别让我的帖子沉下去啊

楼主:
哪位老师是液压气动方面的专家,请指点下。

网友:
根据流体力学 流速q=流量F/横截面节A
动力部件(如空压机、液压油泵)都存在一个容积效率问题。一般输出压力越高则容积效率相应降低,也就是输出压力越高输出流量越小。动力部件在说明书中都应当有一个压力—流量表格。上面是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压力—流量曲线图。
楼主应根据负载确定系统压力(工作压力、溢流压力),确定系统速度。有了以上条件才可配套选取动力组件、控制阀件和执行元件。再根据动力组件与控制阀件的接口尺寸、类型进行配管。
选定配管管径后,剔除系统泄露、阀件压降等因素。参照压力—流量表确认系统流量就可进行管道内流体流速的概略计算。
或者直接在测试部位安装一台流量计和一个压力表,直接测出数据后可计算流速。不过一般没这个条件
推荐楼主多看看液压、气动论坛版主液压博士的帖子。共同学习

楼主:
谢谢5楼的老师,在您的指点下,我知道自己该努力的方向了

网友:
谢谢5楼的老师,在您的指点下,我知道自己该努力的方向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