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细长管道的油污需要多大的转矩? 需要什么型号的直流电机?

楼主(2009-12-24):
清洗细长管道的油污需要多大的转矩?  需要什么型号的直流电机?

谢谢!

网友:
楼主不会是做通厕所的那个东东吧。那玩意都是手摇的啊。开个玩笑
你这个还真的没做过。也没参数.自己做实验看看吧。

楼主:
呵呵,谢谢你!就是课程设计的一个方案,要选一种电动机,想知道这种东西有多大的负载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