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装配体与基准面不平齐怎么办??

楼主(2009-12-24):
solidworks装配体,装配体的面与系统基准面(前视,右视。。。。)不平齐,导致在爆炸装配体时,零件不在一条线上。(爆炸图是在等轴测视图进行,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办

网友:
可能定位约束,不够或过定位了。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用的办法比较笨,就是建立一个新的零件,在装配一下,装配完以后再删掉。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画领导交给的一个装配体  结果没发现  第一个零件没注意基准面的问题   结果出工程图的时候尺寸都不对了

网友:
那就修改装配体的基准面

网友(2010-10-08):
固定改为浮动,增加基准面的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