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84的应用---请教

楼主(2009-12-24):
今天攻丝时想用G84攻一下 ,  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本人用的是FANUCOI  TC的 。

谢谢!

网友:
数控车G84是攻螺纹的意思???
貌似不能用这个指令吧。
如果要攻的话,一般是用尾坐手摇的方式。。。

网友:
你先定位,如:GOXO,Z5.
然后就是G84Z-.F.M03S.
便OK了!

网友(2010-01-26):
好像要跟M指令吧???

网友:
不是那么的好功
最好和厂家联系看看你们有没有买这样的功能

网友:
不太好功,现在一般用尾座!

网友:
好像要配合G98的吧

网友:
人家说的没有错,转速要小,最暂停下,再加些油丝锥上为好

楼主(2011-05-20):
很好用 啊
不知道你们的几把刀
我们十二的好用

网友:
我们车床上 分2种!~!同步 和非同步!~!~   G84和G84.2

网友:
O8501(M16*1.5 TAP)
M131
T0505X0/M8
G0G99X0Z10.S500T0505/M51
M129S600
G84Z-20.4R-7.F1.5
G80M128
G30V0W0M43
G28U0H0T0500
M99

网友:
我记得不用这么麻烦吧!G84攻牙和G92车牙一样系统默认是G99,攻牙过程中暂停无效,进给倍率无效!所以不需要加G99的吧..

网友:
好多系统不 一样要看说明书的